【求助】用cpld直接驱动七段 led 片子发热问题

楼主(2007-10-28):
  初学,我用7064做一个简单的计数显示练习,自己简单焊接的电路,下载什么的都没有问题,现在直接显示单个数字ok,但是输入脉冲就无法检测了,数码管乱跳,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7064芯片过热,不知道驱动led是否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?过热会不会和驱动数码管有关,希望给点指导,电路原理啥的肯定没有问题,就是最基本的东西,自己只是想验证一下,想不到出来这么多问题~~~

网友A:
能否把驱动led电路传来看看!

网友B:

静态显示发热是正常的,逼近几百毫安电流,是否加了限流电阻

网友A:
回复 3楼

限流电阻一定要加,采用‘0’点亮led为好!

楼主:
:(真没有加限流,实验后再来回复下

   还真没有加限流的,我就接了一个led,cpld的引脚直接接了led的a-g7个引脚,这个电流也会引起发热吗?
   可能这个是常识,但是我是刚接触这个,不太清楚,那我去加个限流试试,感谢对这么菜的问题的解答:)

网友A:
回复LZ

 正是没有加限流电阻,所以导致芯片发热。每个led引脚需加1K左右的电阻!!!

楼主:
解决一个,出来又一个

  加了限流电阻,发热基本没有问题了,但是,我手头没有现成的周期脉冲信号,所以利用按键开关直接接到+5v电源上,利用手动来模拟脉冲,但是似乎无法检测到,不知道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?
  我用maxplus II ,原理图方式绘制,74160计数器计数,出来后通过7段译码直接到cpld的I/O口,这个计数脉冲就是我自己接到电源的那个信号,这个有问题吗?怎么会检测不到呢?

网友A:
回复 7楼

按键开关也需接限流电阻才能接到+5v电源上,手动脉冲有毛刺是不能作为计数脉冲的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