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转并口卡是否支持下载线

楼主(2007-10-30):
电脑上没有并口,想买一个PCI转并口的卡,不知道使用转接的并口,可以使用并口下载线向xinlinx的FPGA和CPLD下载数据吗?谢谢。

网友A:
这要试试看

楼主:

是不是只要将端口设置好就可以了?

网友B:
有的机器不支持,我朋友买了电脑气死了,插了并口卡就是不支持,最后换主板了

楼主:
支持

我买了一个PCI转并口卡,可以用。我用的是ISE9.1i

网友B:
!

有的主板不支持,是因为端口地址被占用或封掉了(与BIOS相关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