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MAXPlusII里,写了一个vhdl文件,怎样调试?

楼主(2007-10-30):
在MAXPlusII里,写了一个vhdl文件,为了验证它的正确性,进行了下面的动作:点击菜单 Processing / Analyze Current File

Analyze Current File后,仅仅代表,程序没有语法错误,我想应该调试一下,以证明程序的逻辑功能的正确性。但是,程序不能运行呀,如何调试呢?

前先知们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要查看结果的话就要进行仿真

给出输入信号的波形  经过仿真可以得出输出信号的波形  这样就可以看出来输出信号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了

楼主:
to 风中De舞者

像在Multisim仿真软件里,或者在protues里面,可以有开头,有发光二极管。
在仿真时,能够进行开头的闭合与打开,发光二极管能够发光或不发光,在MAXPlusII里能够吗?

网友A:
这个我也不大清楚啊 我使用的是QUARTUS2软件

MODELSIM这样的第3方的仿真软件我用的比较少   呵呵  我也是刚搞这个不久

网友B:
你有看书码?

你有看关于EDA的书籍吗?很多书上面都有用MAX+PlusII来作为教学的讲解软件。

楼主:
我是得看看书啦,谢啦各位!

网友C:
正在学习中的!!

MAX+PlusII教学讲解视频下载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