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什么工具可以对JED文件进行反汇编吗?

楼主(2007-10-31):
现在手上有一JED文件,想看其源程序,有什么工具可以反汇编出来么?

网友A:
应该不大可能吧

JED文件说白了就是一个由0和1组成的数字矩阵  我想这也是特点之一吧  保密性好  嘿嘿  你拿到JED文件也看不了源程序  就没法盗用别人的技术了。。。

网友B:
BS lz

BS lz
严重鄙视!!!!!!!!!

网友C:
我手头上有¥100钞票一张,想知道怎么造的?

楼主:
冤枉...

只是别人问了我,我也只是好奇,到网上搜索了一大堆资料也没能发现..
没想到骂声一片...哎...

网友C:
不好意思,我没骂你!嘿嘿

网友D:
自己研究肯定有结果的~~~

网友E:
首先得搞清楚这JED文件是什么芯片用的

如果是SPLD芯片比如GAL系列,完全反汇编不难,用ABEL就能搞定。如果是CPLD,奉劝不要花精力去研究了,太复杂,不如重新写VHDL代码,若要了解芯片逻辑功能,用逻辑分析仪就能捕获到的。

楼主:
用ABLE试过,发现不行....

现在都丢一边,没去想了,呵呵,自己对CPLD VHDL都不是很了解,也不是做这行的

网友F:
搜索hotpower大叔的老贴去

反正当时我copy下来了,不过你自己搞定的才有成就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