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XILINX SPARTAN 3系列FPGA上电配置过程中电平问题

楼主(2007-11-02):
 各路大侠:
     本人最近做了一块板子, 调试时,发现在系统上电,FPGA配置(采用专用芯片主串配置方式)期间,输出有瞬间工作(此输出由 FPGA 通过 74LVC16245输出到外面)..,后来检查 FPGA 的输出脚,发现在上电配置过程中,FPGA的电平是一个脉冲(有高有低)...后来按照DATASHEET上 改变 FPGA的HS_EN的电平,,结果还是一样啊,,,,,,,,怎样在FPGA 配置过程中,确保I/O电平保持一致呢///
       芯片型号:  SPARTAN 3   XC3S400

网友A:
我也要做同样的板

你的16245的使能和方向控制引脚,是怎样连接的,能告诉我一下吗,谢谢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