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要做一个2008倒计时牌

楼主(2007-11-03):
我要做一个2008倒计时牌,哪位大侠提供点资料给我,我是初学者!

网友A:
奥运会请你做的?

网友B:
什么项目都要学会构思和细分技术点:

1、时钟:DS1302+32768hz晶振+电池
2、串口:时钟同步或者下载程序
3、显示:静态串行驱动,反正也没有多少个数码管;当然动态扫描也可以;
4、mcu: 51就行了
5、程序:前后台
...

根据这些细分,然后你在网络上很容易找到资料;

网友C:
这个不难

    中级单片机开发人员很快就能软硬件敲定,注意电源部分,要可靠,千万别马虎。

网友D:
不要把开发人员分级,

只能说行还是不行,

这个东西要做好不容易,时钟准不准,到奥运时误差5S都比较难。

网友E:
这个东西早就有了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