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!VHDL中符号=>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07-11-03):
各位大侠,我真在学VHDL,请问符号=>是什么意思?书上都没写!急呀!

网友A:
理解下面这段代码吗?请路过的人在加注释
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--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--
ENTITY gat IS
  generic(l_time:time; s_time:time);
PORT(
 b1,b2,b3 : inout    bit);--? inout与buffer的区别
END gat ;
--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ARCHITECTURE func OF gat  IS
BEGIN
   signal a1: bit;
begin
  blk1:block
   generic(gb1,gb2:time);
   generic map(gb1=>l_time,gb2=>s_time);--?什么意思
   PORT (gb1:in bit;gb2:inout bit);--?什么意思
   PORT map(gb1=>b1, gb2=>a1);--?什么意思
   constant delay:time:=1 ms;
   signal s1:bit;--?信号可以在这里定义。。。
   begin
    s1<=gb1 after delay;
    gb2<=s1 after gb1,b1 after gb2;--?这种after到底是等多久
  end block blk1;
 end func;

网友B:
!

代入操作固定格式

网友C:
re 3楼

=>可以理解为调用那个子程序时对该子程序中的变量赋值;
BUFFER和INOUT:对于inout端口,信号既可以从端口输出,也可以向此端口输入信号。而buffer端口,信号只能从端口输出,只允许将输出的信号读出来(比如作判断条件使用),而不能从此端口输入信号。

网友D:
这么基本的问题

   仔细看看书都有解释说明,还跪求

网友E:
回复主题

=>就是then的意思,<=就是给信号赋值

网友F(2007-12-18):
others赋值中也用到=>.“跪求”不是好习惯。

网友G:
aa

条件满足   "那么"

网友H(2008-07-18):
请问由2M晶振设计2K的时钟如何实现

请问由2M晶振设计2K的时钟如何实现?
计数器十分频能实现吗?

网友I(2008-11-21):
....

数字分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