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试的题目,你可以搞定不?

楼主(2007-11-03):
题目如下:
给你几块模十计数器,基本门电路芯片(基本门都有了),1k信号源(方波),给你5分钟,花个电路出来,要一个(只要一个)脉宽100ms的脉冲,你能搞定吗?今天画了5分钟,没出来,郁闷了。。。唉,学艺不精啊,来取经!想想挺简单,但是100ms要精确的,门延迟之类的不予考虑。

网友A:
很简单啊,不会只能说明你数字电路还没入门哦

自己再去想想吧

再给你1个小时试试,
1个小时还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建议你改行了

网友B:
分频可以达到

楼主:
真的假的?

   我倒真是想了好半天了,难道真要转行?55~~

楼主:
分频是多个,我只要一个

网友B:
2个10计数器,可以转化为100计数器

楼主: 面试的题目,你可以搞定不?
题目如下:
给你几块模十计数器,基本门电路芯片(基本门都有了),1k信号源(方波),给你5分钟,花个电路出来,要一个(只要一个)脉宽100ms的脉冲,你能搞定吗?今天画了5分钟,没出来,郁闷了。。。唉,学艺不精啊,来取经!想想挺简单,但是100ms要精确的,门延迟之类的不予考虑。

楼主:
100分频肯定能想到了

   嘿嘿,关键在于我只要一个100ms长度的脉宽 ,那个不是分频就有的,可能我说的不清楚。。

网友B:
xwj 有空过来这看看

楼主:
100ms肯定能得到

 关键我不知道怎么把一个100拿出来

网友A:
咋啦咋啦? 吓死偶啦...

网友A:
还没一个小时呢,LZ再去想!!!

想不出的打PP!

楼主:
不要啊!

我用maxplus 做了几个仿真,似乎就是不对,麻烦~

网友C:
我做的信号源的猝发功能就是这个,哈哈!

能产生独立的n个脉冲。。。

楼主:
恩,能用我这些器件实现吧

  如题

网友D:
alice都说是计数器了,别考虑分频

网友A:
1、设置正确的上电逻辑保证计数从0开始;2、计数到N时封锁

就可以停下来了

配合门电路译码想发多少个脉冲就是多少个脉冲,
再配合DAC和存储器就可以输出任意波形了

楼主:
恩,思路倒也是有点,现在就感觉基础学的不好了

像一些逻辑用门来搞的时候就觉得难度了,唉,回去复习吧!谢谢指导,如果有现成电路图之类的发一份给我,donglijiang@126.com  没有就算了,都过去了,可惜!!

网友E:
100分频是不可能的

如果再作2分频,倒是没有问题了。

因为要求的是脉冲宽度,而不是脉冲频率。

网友E:
电路上,可以用2个10分频的计数器和1个2分频计数器实现

楼主:
二分频,哦,是哦,呵呵,好像脑子好用了点,哈哈~

网友F:
分频就是增加脉冲宽度,所以脉冲频率问题就转化为脉冲宽度

真想不出来20楼921的电路是如何画出来的~~~

"电路上,可以用2个10分频的计数器和1个2分频计数器实现"???????

网友E:
晕,说你晕肯定不服

1 kHz脉冲就是周期1 ms的脉冲。

10×10分频,得100 ms周期的脉冲,这时占空比为100%才有100 ms有脉宽,但100%占空比是不可能的。

100 ms周期的脉冲经2分频得100 ms的脉宽。总的来说,是200分频,但只有经过2分频才能简单地得到100 ms的脉宽。

如果没有2分频计数器,只好用逻辑门搭建,反正它有的是。

网友E:
上帖给出的脉冲宽度处理方法

由于题目要求是单脉冲,因此,还要按照xwj说的进行启动前清零和门控。此外,由于1kHz脉冲源周期为1ms,因此,何时开始计数也是要讲究的。不然,可能发生最大达近1ms的误差。因为如果不作处理,时钟有效沿完全可能在启动时刻之前而不是刚好在有效沿的时候。

这个题目,5分钟是可以想得差不多,但答出来不太可能,哪怕是口答。

楼主:
就是就是 ,满难的,自我安慰下,哈哈

网友G:
加一个按键,按一下出一个100ms脉冲,更加有意义

网友E:
xwj的方法是不是超出了题目的要求范围?

不知道这位朋友为什么不发帖。先发一下。如果有意见我再删除。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引用 网友A:
EDA 技术 ←返回版面

17楼: 1、设置正确的上电逻辑保证计数从0开始;2、计数到N时封锁时钟

就可以停下来了

配合门电路译码想发多少个脉冲就是多少个脉冲,
再配合DAC和存储器就可以输出任意波形了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iC921 发给 stycx 于 2007-11-4 9:53:11
: 你审题有误,人家要的是单个的宽度100ms的脉冲.只要一个就够了.
: 我认为17楼的方法比较简单
这个我知道,前面xwj已经说到了门控的问题,我不再多说。我只是就脉宽问题说一说。我刚才查看过帖子,好象你没有在帖子里讲这个,说出来提醒一下人也好……

 stycx 发给 iC921 于 2007-11-4 6:46:21
你审题有误,人家要的是单个的宽度100ms的脉冲.只要一个就够了.
我认为17楼的方法比较简单

网友A:
那一行是针对14楼王紫豪的说法补充的,是和题目无关,

但和上面别人的铁有关!

引用 网友C:
EDA 技术 ←返回版面

14楼: 我做的信号源的猝发功能就是这个,哈哈!

能产生独立的n个脉冲。。。

别人说你审题错误你还不服:
LZ 明明强调了“给你几块模十计数器,基本门电路芯片(基本门都有了)”,你还非要说:
引用 网友E:
EDA 技术 ←返回版面

20楼: 电路上,可以用2个10分频的计数器和1个2分频计数器实现

To LZ:
    合理使用门电路可以实现任意分频的,自己去仔细想想吧,想通了就是很简单的事哦

至于要求脉冲前后沿时间均非常准确,则要全部采用同步方式触发,这也是学习数字电路必须会的基础知识哦

因此,你这次面试失败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你自己没学好,加油学习吧:-)

网友E:
模十计数器

我理解是一位10进制计数器,即10分频计数器,如果有误,我认错。

网友E:
当然,人家说我审题有误的问题应该是一个而不是多个脉冲

他没说计数器问题。
-----------------
stycx 发给 iC921 于 2007-11-4 6:46:21
你审题有误,人家要的是单个的宽度100ms的脉冲.只要一个就够了

网友H:
应该要一个触发吧

    没有触发能够产生这样的脉冲吗?

网友I:
两个十井制计数器分频

没学数电就会了

网友J:
用3个模10计数器,输出从第三个的Q0端

同题

网友K:
!

写个vhdl程序,然后按照编译出来的原理图搭不就行了!现场搞可能比较麻烦的,100ms还是比较好出来的。考语言比较实用,有些连线很复杂的,有些可能画不出来的,为什么vhdl和verilog这么流行,原因就在此,不局限于门电路描述了,而是行为描述高效,也便于交流。

网友L:
花了几分钟画的图,希望没有会错题吧

网友M(2007-12-08):
觉得使用状态机的话,能够实现。

网友N:
Let me see!

我想想啊

网友O:
看看偶的方法,1分钟

__________|-----------
xor
100ms__________|------------

__________|----|___________________

模10计数器可以做到吧,前面那个延时是任意的吗?应该也是,貌似一个复位启动的逻辑。
不是搞IC的,不知可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