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难题!

楼主(2007-11-03):
小弟请教高手用verilog语言实现两个模块:
1 占空比,对输入信号进行可以可控调节的占空比调节,但是要求不改变信号的频率

2延时,我自己用移位寄存器实现了一个延时可调的,但是我用的时钟是10个纳秒,延时步长是20个纳秒,不知道那样精确度能不能保证?如过用D触发器级联实现延时是不是更精确?

网友A:
继续说明!

补充两点说明顺便定一哈
 1个问题,就是说对输入信号可以实现任意占空比可调,但是不采用将高频信号分后那样的方法,期望的是输出的信号和原来输入信号频率一样,可以在FPGA里面实现的
 2个问题,我的时钟周期最短是10ns,但是我延时的步长是20nm,如果用移位寄存器,延时如果是比较多的周期会不会出现问题!

  跪求高人指点啊!

网友A:
等待高人出现

还在期待啊,怎么没有给于回答啊

网友A:
怎还是没有人回答啊

急着等啊,出现个达人啊

网友A:
等啊等啊~~

继续顶,不要沉下去

网友A:
阅读的人不少,就是没人回答

阅读的人不少,就是没人回答

网友B:
学习东西太难了,都要跪求了,呵呵

我见过最厉害的是这样描述的:

冰天雪地**后滚翻720度跪求......  。。

高难度动作

帮你顶顶

网友C:
~~~~

1个问题,就是说对输入信号可以实现任意占空比可调,但是不采用将高频信号分后那样的方法,期望的是输出的信号和原来输入信号频率一样,可以在FPGA里面实现的
2个问题,我的时钟周期最短是10ns,但是我延时的步长是20nm,如果用移位寄存器,延时如果是比较多的周期会不会出现问题!

这两个问题 用 verilog语言 很好实现的

网友D(2007-12-08):
第一个问题如果直接实现确实有点困难 首先一个问题是如果不采用计数器的话 采用门级延迟很烦琐 如果采用计数器的话 时钟要求很高 虽然有可能出现边沿对不整齐的现象 但是相对好实现

网友E:
第一个很难办,不用锁相环倍频或者高频时钟同步的话,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