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MHz的方波通过EPF10K10,为什么没有输出信号?

楼主(2007-11-06):
我把幅度为5V的10MHz的方波通过EPF10K10的I/O口输入,为什么输出的信号不到100mV,好像输出的是噪声似的。
  我检查下,各管脚配置都没问题。

网友A:
!

1、首先你量的时候地夹好的,避免测量时的操作失误
2、有没有其它口驱动这个引脚
3、把负载断开看看,空载情况下,怎么都应该是满幅的

网友B:
好像是小问题哟,仔细点儿自己应该可以搞得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