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仿真中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07-11-09):
用protel DXP仿真出现这个错误:
GND Spice Reference Net(specified in Setup Options)is not in the schematic.

请高手解决一下,谢谢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怎么解决?

网友A:
我不知道,帮你顶一下

是不是你的设计有问题
好象是说没有“GND”把,你的地在吗

楼主:
我的有地,换了一个电路还是这样!

网友B:
命名

检查一下你接地net和gnd的命名与其他的接地net是否一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