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FPGA芯片坏了,直接更换行不行?

楼主(2007-11-09):
有一块工业主板,一个ACTEL 的A1240XL PQ144C芯片坏了,买了一个A1240XL PQ144I的芯片代换,焊好后还是跑不起来,用示波器观察晶振都不振。不知咋回事?各位大侠帮我参考参考。声明:偶以前对FPGA没有认识。

网友A:
不行

不行的;ACTEL的FPGA内部有FLASH,程序是存在FLASH里面的;和ALTERA, XILINX的FPGA需要从外部rom加载程序有本质的区别

楼主:
这一款好象没有FLASH的

我看过datasheet,这一款芯片好象没有flash,那么这样可不可以代换呢?

网友B:
不管有没有FLASH都会起振的

FPGA怎么能直接换呢
不烧录程式进去怎么用呢

网友C:
可以换 换完再烧一遍

晶振不振跟FPGA没关系  再检查一下你的电路板吧  看看有没其他问题

楼主:
应该是带SRAM的FPGA,不是带FLASH的FPGA

这种芯片应该不要往内烧程序的吧?好象有EPROM往内加载程序的,但令人郁闷的是,晶振还是不振,FPGA与以前的区别是:以前是A1240XL PQ144C商用级,现在是A1240XL PQ144I工业级芯片,这会影响晶振吗?或者是我买了性能不好的芯片?

网友D:
先把晶振的问题解决吧

如果是带SRAM的FPGA,你看看他外部ROM是哪个不久确定了吗?

楼主:
又换了一个芯片,还是不振

晕,晶振不振应该只与FPGA芯片有关系吧?

网友C:
晶振不振和FPGA没关系 你先换个晶振再看看

网友E:
别修了,扔了吧

这种器件是反熔丝结构编程的,内部编程码点不同,则功能也不同。

网友F:
嗯,同意LS观点

网友D:
晶振不振还真是奇怪了

一般振的不是需要的频率就是了,你这还不振,真奇怪
几M的晶振,怎么会不振?
晶振有基频的和泛音的,买的时候要搞清楚。

楼主:
从相同的好板上换了一个晶振过来,也是不振

修好此板人家给3000RMB的,呵呵!谁帮我修好此板,愿奉献1500RMB。

楼主:
真的修不好了吗?不甘心呀,3000块耶,呵呵!

网友C:
你先查一查芯片吧 联系一下厂家

如果是反熔丝烧写的话是没法用了  除非你把你买的片拿到厂家再烧一次

楼主:
请教一下:“反熔丝烧写”是什么意思?

我对FPGA不熟呀,以为SRAM的直接代换就可以了,呵呵!

网友E:
修这么复杂的板子才给3000块

10000块我都不修,花费的精力不值得。以前修过,都是不收钱的,友情赠送是可以的。
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,楼主什么都不懂也敢修啊!
这种板子一般都是进口的,电力、大型仪器用得最多,每块几万~10多万不等。
提醒你一下,一般都不是fpga损坏。真的损坏了也修不了。

网友G(2012-09-26):
呵呵,FPGA也能修。。。

网友H:
这么费事,还不如扔了算了

网友I:
这么费事,还不如扔了算了
引用 网友H:

是呀

网友J:
一看就是照抄的东东,要不怎么会这么麻烦。

网友I:
一看就是照抄的东东,要不怎么会这么麻烦。
引用 网友J:
这个也很有道理。

网友K:
管脚焊接的正确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