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DX帮忙看下简单步进电机程序中出现的问题?

楼主(2007-11-12):
module whole(clk,btn1,btn2,btn3,CP_P,CP_N,CW_P,CW_N);
input clk,btn1,btn2,btn3;
output CP_P,CP_N,CW_P,CW_N;
reg CP_P=0,CP_N=0,CW_P=0,CW_N=0;
reg[24:0] count=0;
reg flag=0;
reg rst=0,dir=0;
reg btn1_en=0,btn2_en=0,btn3_en=0;
reg btn1_blk=0,btn2_blk=0,btn3_blk=0;
reg S1=0,S2=0;
integer Cn=0;
integer step=0;
integer distance=0;

always @(posedge btn1)
  begin
    if(btn2==0&&btn3==0)
       begin
      btn1_en=1;
      end
  end

always @(posedge btn2)
  begin
    if(btn1==0&&btn3==0)
       begin
      btn2_en=1;
     end
  end

always @(posedge btn3)
  begin
    if(btn1==0&&btn2==0)
       begin
       btn3_en=1;
     end
  end

always @(step or distance)
   begin
     if(btn1_en==1)   btn1_blk=1  ;     //move
    if(btn1_blk==1)
     begin
      CW_P=0;     //direction
       if(btn1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if(step<200)     //reallocate accelerate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S1=1;
            S2=0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//reallocate invariablenes speed
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S1=1;
            S2=1;
          end
        end
       else
        if(step>0)      //reallocate decelerate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S1=0;
          S2=1;
         end
        else
         begin       //stop
          S1=0;
          S2=0;
           btn1_bl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end

    if(btn2_en==1)  btn2_blk=1;
     if(btn2_blk==1)
       begin
       CW_P=0; //direction
       if(btn2)
        begin
        if(step<333)     //reallocate accelerate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S1=1;
          S2=0;
         end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//reallocate invariablenes speed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S1=1;
          S2=1;
        end
        end
       else
         if(step>0)      //reallocate decelerate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S1=0;
          S2=1;
         end
        else
         begin         //stop
          S1=0;
          S2=0;
          btn2_blk=0;
        end
      end

      if(btn3_en==1) btn3_blk=1;
         if(btn3_blk==1)
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CW_P=1;    //direction
            if(btn3)
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if(step<200)     //reallocate accelerate
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S1=1;
        S2=0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//reallocate invariablenes speed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S1=1;
        S2=1;
          end
       end
    else
              if(step>0)      //reallocate decelerate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S1=0;
        S2=1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begin         //stop
                 S1=0;
                 S2=0;
                 btn3_blk=0;
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end

  end

always @(posedge clk)
    begin
       CP_N=0;
        CW_N=0;
       if(rst)   //reset
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distance=0;
            step=0;
          end

     if(S1==0&&S2==0)  //stop
        begin
         CP_P=0;
         step=0;
        end

        if(S1==1&&S2==0)   //accelerate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if(count<Cn)
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count=count+1;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if(count<500)
         beg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_P=1;
         end
        else
         beg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_P=0;
        end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step=step+1;
                distance=distance+1;
               end
    end

            if(S1==0&&S2==1)  //decelerate
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<Cn)
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count+1;
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<500)
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CP_P=1;
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CP_P=0;
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end
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step=step-1;
          distance=distance+1;
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end

    if(S1==1&&S2==1)  //invariablenes speed
      begin
       if(count<Cn)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count=count+1;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if(count<500)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CP_P=1;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CP_P=0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end
           end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distance=distance+1;
           end
     end

          case(step)
            0    :Cn=    2738613     ;
            1    :Cn=    1134371  ;
            2    :Cn=    870433     ;
            3    :Cn=    733809     ;
            4    :Cn=    646499   ;
            5    :Cn=    584480     ;
            6    :Cn=    537484     ;
            7    :Cn=    500278     ;
            8    :Cn=    469872     ;
            9    :Cn=    444416     ;
            10    :Cn=    422697     ;
            11    :Cn=    403882     ;
            12    :Cn=    387376     ;
            13    :Cn=    372742     ;
            14    :Cn=    359651     ;
            15    :Cn=    347849     ;
            16    :Cn=    337139     ;
            17    :Cn=    327360     ;
            18    :Cn=    318386     ;
            19    :Cn=    310112     ;
            20    :Cn=    302452     ;
            21    :Cn=    295332     ;
            22    :Cn=    288693     ;
            23    :Cn=    282482     ;
            24    :Cn=    276656     ;
            25    :Cn=    271176     ;
            26    :Cn=    266009     ;
            27    :Cn=    261127     ;
            28    :Cn=    256504     ;
            29    :Cn=    252119     ;
            30    :Cn=    247951     ;
            31    :Cn=    243983     ;
            32    :Cn=    240199     ;
            33    :Cn=    236587     ;
            34    :Cn=    233132     ;
            35    :Cn=    229825     ;
            36    :Cn=    226655     ;
            37    :Cn=    223612     ;
            38    :Cn=    220688     ;
            39    :Cn=    217877     ;
            40    :Cn=    215170     ;
            41    :Cn=    212561     ;
            42    :Cn=    210046     ;
            43    :Cn=    207617     ;
            44    :Cn=    205271     ;
            45    :Cn=    203003     ;
            46    :Cn=    200808     ;
            47    :Cn=    198683     ;
            48    :Cn=    196624     ;
            49    :Cn=    194627     ;
            50    :Cn=    192690     ;
            51    :Cn=    190810     ;
            52    :Cn=    188984     ;
            53    :Cn=    187210     ;
            54    :Cn=    185484     ;
            55    :Cn=    183806     ;
            56    :Cn=    182172     ;
            57    :Cn=    180581     ;
            58    :Cn=    179030     ;
            59    :Cn=    177519     ;
            60    :Cn=    176046     ;
            61    :Cn=    174609     ;
            62    :Cn=    173206     ;
            63    :Cn=    171837     ;
            64    :Cn=    170500     ;
            65    :Cn=    169193     ;
            66    :Cn=    167916     ;
            67    :Cn=    166668     ;
            68    :Cn=    165447     ;
            69    :Cn=    164252     ;
            70    :Cn=    163083     ;
            71    :Cn=    161939     ;
            72    :Cn=    160818     ;
            73    :Cn=    159720     ;
            74    :Cn=    158644     ;
            75    :Cn=    157590     ;
            76    :Cn=    156557     ;
            77    :Cn=    155544     ;
            78    :Cn=    154550     ;
            79    :Cn=    153575     ;
            80    :Cn=    152618     ;
            81:Cn=151678;
            82:Cn=150756;
            83:Cn=149851;
            84:Cn=148962;
            85:Cn=148088;
            86:Cn=147229;
            87:Cn=146386;
            88:Cn=145556;
            89:Cn=144741;
            90:Cn=143939;
            91:Cn=143150;
            92:Cn=142374;
            93:Cn=141611;
            94:Cn=140860;
            95:Cn=140120;
            96:Cn=139392;
            97:Cn=138676;
            98:Cn=137970;
            99:Cn=137275;
            100:Cn=136590;
            101:Cn=135915;
            102:Cn=135251;
            103:Cn=134596;
            104:Cn=133950;
            105:Cn=133314;
            106:Cn=132687;
            107:Cn=132068;
            108:Cn=131458;
            109:Cn=130856;
            110:Cn=130263;
            111    :Cn=    129677     ;
            112    :Cn=    129100     ;
            113    :Cn=    128530     ;
            114    :Cn=    127967     ;
            115    :Cn=    127412     ;
            116    :Cn=    126864     ;
            117    :Cn=    126323     ;
            118    :Cn=    125789     ;
            119    :Cn=    125262     ;
            120    :Cn=    124741     ;
            121    :Cn=    124226     ;
            122    :Cn=    123718     ;
            123    :Cn=    123216     ;
            124    :Cn=    122720     ;
            125    :Cn=    122231     ;
            126    :Cn=    121746     ;
            127    :Cn=    121268     ;
            128    :Cn=    120795     ;
            129    :Cn=    120328     ;
            130    :Cn=    119866     ;
            131    :Cn=    119409     ;
            132    :Cn=    118958     ;
            133    :Cn=    118512     ;
            134    :Cn=    118070     ;
            135    :Cn=    117634     ;
            136    :Cn=    117202     ;
            137    :Cn=    116775     ;
            138    :Cn=    116353     ;
            139    :Cn=    115935     ;
            140    :Cn=    115522     ;
            141    :Cn=    115113     ;
            142    :Cn=    114708     ;
            143    :Cn=    114308     ;
            144    :Cn=    113911     ;
            145    :Cn=    113519     ;
            146    :Cn=    113131     ;
            147    :Cn=    112747     ;
            148    :Cn=    112367     ;
            149    :Cn=    111990     ;
            150    :Cn=    111618     ;
            151    :Cn=    111249     ;
            152    :Cn=    110883     ;
            153    :Cn=    110522     ;
            154    :Cn=    110163     ;
            155    :Cn=    109809     ;
            156    :Cn=    109457     ;
            157    :Cn=    109109     ;
            158    :Cn=    108764     ;
            159    :Cn=    108423     ;
            160    :Cn=    108085     ;
            161    :Cn=    107749     ;
            162    :Cn=    107417     ;
            163    :Cn=    107088     ;
            164    :Cn=    106762     ;
            165    :Cn=    106439     ;
            166    :Cn=    106119     ;
            167    :Cn=    105802     ;
            168    :Cn=    105488     ;
            169    :Cn=    105176     ;
            170    :Cn=    104867     ;
            171    :Cn=    104561     ;
            172    :Cn=    104257     ;
            173    :Cn=    103956     ;
            174    :Cn=    103658     ;
            175    :Cn=    103362     ;
            176    :Cn=    103069     ;
            177    :Cn=    102778     ;
            178    :Cn=    102490     ;
            179    :Cn=    102204     ;
            180    :Cn=    101921     ;
            181    :Cn=    101640     ;
            182    :Cn=    101361     ;
            183    :Cn=    101084     ;
            184    :Cn=    100810     ;
            185    :Cn=    100538     ;
            186    :Cn=    100268     ;
            187    :Cn=    100000     ;
            188    :Cn=    99734     ;
            189    :Cn=    99471     ;
            190    :Cn=    99210     ;
            191    :Cn=    98950     ;
            192    :Cn=    98693     ;
            193    :Cn=    98437     ;
            194    :Cn=    98184     ;
            195    :Cn=    97933     ;
            196    :Cn=    97683     ;
            197    :Cn=    97436     ;
            198    :Cn=    97190     ;
            199    :Cn=    96946     ;
            200    :Cn=    96704     ;
            201    :Cn=    96464     ;
            202    :Cn=    96225     ;
            203    :Cn=    95988     ;
            204    :Cn=    95753     ;
            205    :Cn=    95520     ;
            206    :Cn=    95289     ;
            207    :Cn=    95059     ;
            208    :Cn=    94830     ;
            209    :Cn=    94604     ;
            210    :Cn=    94379     ;
            211    :Cn=    94156     ;
            212    :Cn=    93934     ;
            213    :Cn=    93713     ;
            214    :Cn=    93495     ;
            215    :Cn=    93278     ;
            216    :Cn=    93062     ;
            217    :Cn=    92848     ;
            218    :Cn=    92635     ;
            219    :Cn=    92424     ;
            220    :Cn=    92214     ;
            221    :Cn=    92006     ;
            222    :Cn=    91799     ;
            223    :Cn=    91593     ;
            224    :Cn=    91389     ;
            225    :Cn=    91186     ;
            226    :Cn=    90984     ;
            227    :Cn=    90784     ;
            228    :Cn=    90585     ;
            229    :Cn=    90388     ;
            230    :Cn=    90191     ;
            231    :Cn=    89996     ;
            232    :Cn=    89803     ;
            233    :Cn=    89610     ;
            234    :Cn=    89419     ;
            235    :Cn=    89229     ;
            236    :Cn=    89040     ;
            237    :Cn=    88852     ;
            238    :Cn=    88666     ;
            239    :Cn=    88481     ;
            240    :Cn=    88296     ;
            241    :Cn=    88113     ;
            242    :Cn=    87932     ;
            243    :Cn=    87751     ;
            244    :Cn=    87571     ;
            245    :Cn=    87393     ;
            246    :Cn=    87215     ;
            247    :Cn=    87039     ;
            248    :Cn=    86864     ;
            249    :Cn=    86689     ;
            250    :Cn=    86516     ;
            251    :Cn=    86344     ;
            252    :Cn=    86173     ;
            253    :Cn=    86003     ;
            254    :Cn=    85834     ;
            255    :Cn=    85665     ;
            256    :Cn=    85498     ;
            257    :Cn=    85332     ;
            258    :Cn=    85167     ;
            259    :Cn=    85003     ;
            260    :Cn=    84839     ;
            261    :Cn=    84677     ;
            262    :Cn=    84515     ;
            263    :Cn=    84355     ;
            264    :Cn=    84195     ;
            265    :Cn=    84037     ;
            266    :Cn=    83879     ;
            267    :Cn=    83722     ;
            268    :Cn=    83566     ;
            269    :Cn=    83411     ;
            270    :Cn=    83256     ;
            271    :Cn=    83103     ;
            272    :Cn=    82950     ;
            273    :Cn=    82798     ;
            274    :Cn=    82647     ;
            275    :Cn=    82497     ;
            276    :Cn=    82348     ;
            277    :Cn=    82200     ;
            278    :Cn=    82052     ;
            279    :Cn=    81905     ;
            280    :Cn=    81759     ;
            281    :Cn=    81613     ;
            282    :Cn=    81469     ;
            283    :Cn=    81325     ;
            284    :Cn=    81182     ;
            285    :Cn=    81040     ;
            286    :Cn=    80898     ;
            287    :Cn=    80757     ;
            288    :Cn=    80617     ;
            289    :Cn=    80478     ;
            290    :Cn=    80339     ;
            291    :Cn=    80201     ;
            292    :Cn=    80064     ;
            293    :Cn=    79928     ;
            294    :Cn=    79792     ;
            295    :Cn=    79657     ;
            296    :Cn=    79522     ;
            297    :Cn=    79388     ;
            298    :Cn=    79255     ;

楼主:

复制完后有些地方没有整理好,应该不会影响DX的理解吧

网友A:
说句实在话,太长了点

楼主:
jzt369

分模块写的,逻辑控制一块,步进电机控制一块!中间通过握手协议的方式,用STEP和distance连接!jzt369你做过同类型的项目吗?能给点提示不?谢谢!

楼主:
请教FPGA高手

这个问题难道很难吗?怎么没DX回贴呀,是不是都很忙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