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LD 的正交信号解码

楼主(2007-11-14):
下图的波形,是传感器输出的正交信号,在正转时A超前B 90&ordm;,在反转时A滞后B 90&ordm;,我现在想用CPLD 做解码,目前用的是Verilog 语言,目前写了一段程序,编译有问题,想请教有做过的朋友给点建议
module DFF1(int0,int1,c,d);
input  c,d;
output int0,int1;
reg int0,int1;
initial  begin int1=0;end
always @( posedge c )
begin
if(d) int0=0;
else  int0=1;
end
always @( negedge c )
begin
if(d) int0=0;
else  int0=0;
end
always @( posedge d )
begin
if(c) int1=0;
else  int1=1;
end
always @( negedge d )
begin
if(c) int1=0;
else  int1=0;
end
endmodule

网友A:
re

错误的提示的意思是:reg 类弄的寄存器,不能在多个块中被赋值,仅能在一个模块中赋值。
你的语法是错误的。

网友B:
这是我的框图,你可参考下。

楼主:
编译的错误信息是;

编译的错误信息是;

楼主:
以前是用CD系列逻辑芯片做的,

以前是用CD系列逻辑芯片做的,现在想用CPLD实现,但我不想外加时钟,只有A,B两相输入,然后两路输出,,,,那位前辈,有好的方法啊

网友B:
没时钟怎么实现4倍频

网友C:
!

编码器输出也是这样的信号关系,要时钟参与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