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异步装载的移位寄存器

楼主(2007-11-16):
(无正文)

楼主:
代码如下

always @( negedge Txclk or negedge Load  )  //发送
begin
 if(!Load)   // 异步装载数据
 begin
    shift_reg <=mir_shift_reg;
 end
 else
  if(!Reset)
   begin
   start <=0;
   NextData<=0;
   WXR1 <=1;
   WXR2 <=1;
   end
  else
      if(!tempEn)   //enable to send
      begin
//       shift_reg <=mir_shift_reg;
       flag <=0;
       WXR1 <= 0;
       WXR2 <= 0;   //归零码
       start   <=1;
       cnt <=0;
       byteCnt <=0;
       stCnt   <=0;
      end
      else
..................
..................
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A:
!

你理解错了,提示你是异步装载,不推荐这么做,综合器做了它该做的。如果有意的,可以忽略该警告

楼主:
谢谢

我知道咯,理解错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