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MAX7000 器件的程序烧写问题!

楼主(2007-11-17):
我原来用的是EPM7032AELC44-10的器件,程序烧写一直没有问题(见下图),最近买了EPM7032SLC44-10的器件,用原来的板子怎么也烧不上程序,提示no device,认不出器件。请问各位大虾:上述两种型号芯片程序烧写JTAG电气参数有区别吗?那位有EPM7032ASLC44-10的JTAG口程序下载电路的电路图。谢谢了!!

网友A:
!

楼主忽略了个东西,两者不能替代的,电源供电是不一样的,7000ae是3.3v,7000s是5v的

网友B:
7000S不是3.3V和5.0V兼容的吗?我再去看一下data sheet。

网友A:
!

7000s内核5v,io可以3.3v或5v的,但是7000ae内核3.3v

楼主:
谢谢了,改用5V电源后能够烧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