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前辈们大家都用什么FPGA开发工具?

楼主(2007-11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工具很多呢

集成环境有 QuartusII 7.0(altera公司)
         ISE 9.1i(xilinx公司)
         ispLever 6.0 (lattice公司)
综合软件有 Synplify 8.2(Synplicity公司)
         Precision (Mentor公司)
仿真软件有 ModelSim 6.1 (Mentor公司)
         Active-HDL 6.3 + SP2 (Aldec公司)
具体要看你使用哪个公司的产品,以及你是做前端设计还是后端开发,如果是做一般的CPLD/FPGA产品开发,用QuartusII或者ISE即可

网友B:
器件决定工具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