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PLD] CPLD外围电路设计时可以没有晶振吗?

楼主(2007-11-21):
我们现在使用XC9500XL的CPLD在设计中,其实只用它做简单的逻辑转换,是否也需要连接晶振呢?

网友A:
不是时序电路当然可以不要啦

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

如果我想得到0-5V COMS/TTL输出的话需要使用5V的CPLD(例如XC9500系列),
3.3V的CPLD(XC9500XL)产生不了5V的TTL/CMOS输出电平,虽然它可以承受5V的输入。
是这个道理吧。

网友B(2015-07-26):
不需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