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关键路径的问题

楼主(2007-11-22):
弱弱的问一下有关关键路径的概念。看到很多资料都很重视对关键路径的时序约束,但是我到现在还是没能弄明白什么是关键路径。
以前从字面上臆测以为是关键信号(比如时钟信号)的传输路径,
可是前几天看其他**提到因为某个组合逻辑产生了大量延迟,所以**断定该组合逻辑为关键路径。
现在都被弄糊涂了,到底以什么依据来判定关键路径呢

网友A:

应该是系统中延迟比较大的路径,比如比较复杂的组合逻辑,使系统时钟
工作的最高频率下降的这些路径。不是什么关键信号的传输路径

网友B:
有没有介绍怎么做时序约束的书或资料,哪位前辈能不能推

有没有介绍怎么做FPGA时序约束的书或资料,哪位前辈能不能推荐一下

楼主:
谢谢二楼的指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