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uartus2装好不能用

楼主(2007-11-24):
我下了个quartus2 6.0,装好后就是不能运行,总是说runtime erro,请高手指教,另外,怎么才能获得ise的id呢,谢了

网友A:
license.dat中的ID改了吗?**后的dll装了吗?

楼主:
ID无法修改

网卡号改了之后就不能保存,拒绝访问

网友B:
呵呵,应该是你的license.dat设置了只读属性吧

2:修改之前要把他的关联程序都关闭他

楼主:
搞定

原来是我的安装路径的问题,谢谢了

网友C(2010-04-21):
license.dat 在哪放着啊,找不到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