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cloneII用EPCS加载程序,不可思议的问题

楼主(2007-11-26):
我用CycloneII的EPCS加载程序,加载过程中FPGA居然能正常工作,程序加载结束后仍然按照原指令执行。我掉电,再上电,FPGA按照新的指令执行。请问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你的意思是你写epcs的时候,cyclone2能工作吧?

楼主:
写epcs时能正常工作

我在下载程序的时候,曾经烧坏过一条下载电缆,烧坏前写epcs时fpga不工作;烧坏后换了一条电缆,这个时候写epcs,fpga能工作,掉电再上电,则按照新的指令执行。
我觉得系统不稳定,最开始时用的是jtag口,能工作,但是后来就不能工作了,检查原因,是jtag口的tck跟地短路了,不知道为什么会短路。
昨天晚上,连epcs豆不能工作了,检查电路,是epcs的dclk跟地短路了,nconfig跟3.3v短路了。
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,jtag和epcs都能工作,那么说明配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至于为什么会烧坏,还请指点。
搞硬件,压力好大啊。。。。

网友B:
不要热拔热插

下载电缆是否用典型的电路呢?

楼主:
从未热插拔

芯片估计是烧坏了,但是现在仍然不知道原因。现象刚才已经说了,请帮忙分析一下

网友A:
换了吧,都焦了!

网友C:
割了吧,都焦了!

网友D:
楼主,割了吧,都焦了!

楼主:
肯定是要割了的

但是烧焦了要有个烧焦的价值啊,总要问个为什么,要不以后还是要烧焦的。
恳请各位分析下原因,各方面,只要能想到的。比如说:静电、配置电阻等等。
再说一下情况:
1、最开始时用的是jtag口,能工作,但是后来就不能工作了,检查原因,是jtag口的tck跟地短路了,不知道为什么会短路。
2、改用epcs下载,程序加载时fpga不工作,加载完毕后能工作,不用掉电再重新上电;后来该下载电缆被烧坏,原因未知,改用新的下载电缆,写epcs时fpga按照原程序正常工作,掉电再上电,则按照新的指令执行。为什么同样是epcs加载,出现的情况不一样呢?
3、fpga不能正常工作了,检查电路,是epcs的dclk跟地短路了,nconfig跟3.3v短路了。
请问是什么原因?恳请指点。

网友E:
肯定焦了,赶紧拆吧

网友F:
说说我个人的看法

  在做这个设计之前,你就没有做足准备是你现在找不出原因的主要原因!
  做硬件,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原理、逻辑要正确,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你才能开展你接下来的工作。很多东西改起来的难度可能远大于做的难度,比如编程序也是一样,有时候觉得改别人的程序还不如自己编一个呢!
  我觉得你现在不要老扣着那个东西不放来找原因,那不一定是你提高硬件设计的最好方法。
  个人见解,欢迎拍砖!!

网友G:
我觉得是quartus两次下载设置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