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Quartus7.1编译速度很慢?

楼主(2007-12-03):
编译一个3-8译码器的程序,也就8行,要花15分钟。
很奇怪

网友A:
呵呵,不会吧

我用7.2 编译带有SOPC的程序,都只是1分钟差不多
不要告诉我你的PC是远古时代的~~~~嘿嘿

网友B:
一般不会超过一分钟!!!

楼主:
我的电脑 2000年买的,运行其他专业软件都是运转如飞

我的电脑 2000年买的,运行其他专业软件都是运转如飞,赛扬53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