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 cpld 上电状态请教.

楼主(2007-12-03):
我听说fpga  (cyclone)  cpld (max3000,max7000)  都是有上电配置过程的,我想知道上电这段时间的输出状态能明确吗?有谁家哪个系列的cpld上电不需要配置直接工作的,难道还要再让我再找门电路搭出逻辑电路来?

网友A:
可以用反熔丝的器件 烧好以后就不需要配置了

网友B:
!

在quartusii中可以设置的上电高电平还是低电平,默认低电平。2楼的可能actel的器件fae或者sales

楼主:
3楼的,epcs4 能在配置芯片未配置前起作用吗?

网友A:
很显然未配置前是没法工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