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自己得库怎么用:知道得说说

楼主(2007-12-09):
以下8选一程序用到WORK1库,不知道怎样才能通过编译产生符号。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arith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
library WORK1;
use WORK1.SER_PAR_LIB.all;

entity MUX_8X1 is
    port (
        DIN: in 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;
        SEL: in 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 0);
        MUXOUT: out STD_LOGIC
        );
end MUX_8X1;

architecture MUX_8X1_arch of MUX_8X1 is
begin
with SEL select
    MUXOUT <= DIN(0) when "000",
          DIN(1) when "001",
          DIN(2) when "010",
          DIN(3) when "011",
          DIN(4) when "100",
          DIN(5) when "101",
          DIN(6) when "110",
          DIN(7) when others;
end MUX_8X1_arch;

网友A:
Maxplusii可以指定用户库,需指定用户库的路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