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关于QUARTUS2编译和下载的问题(急)!

楼主(2007-12-14):
我想要开发altera的DE2开发板,装了个版本的QUARTUS2软件,有7.1Web edition1和7.2Web edition都是从altera网站下载的license;也装过7.1subscription editon,其licesen是朋友那里拿来的license生成器**的。我就按着参考书的例子上做了系统并且制作了系统,其结果都是系统可以生成,编译也可以,就是下载到开发板上时,出现下面的提示:

click cancel to stop using opencore plus IP.

Time remaining:Unlimited

并且软件编译运行时出现这样的问题:Using cable "USB-Blaster [USB-0]", device 1, instance 0x00
Pausing target processor: not responding.
Resetting and trying again: FAILED
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

有人说我的license有问题,但是所有版本的license都有问题?在购买DE2开发板时,厂家说7.1Web edition从网站申请个license就可以用了,这样可以提供我要用到的IP核。

这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?
请帮我分析一下,谢谢!!!

网友A(2013-01-09):
顶一下,同样问题求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顶一下,同样问题求救

居然07年的帖子被你翻出来了  厉害

网友C:
会不会是设置没有设置好,我当初刚接触的时候也是不能写到硬件,后来是设置没有设置好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居然07年的帖子被你翻出来了  厉害

快下手啊

网友E(2013-02-13):
引用 网友D:
快下手啊

:shutup:下什么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