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关于用FPGA比较的

楼主(2007-12-15):
能用FPGA实现从一个RAM中取出一组数据比较大小,找出最大的和最小的做差存入另一个RAm中么?请各位大虾帮帮忙

网友A:
re:

可以,做个简单的状态机就实现了

网友B:
尽量用比较器,少用减法器。

总觉得这种东西很是占用面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