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ultisim] 求助关于multisim10仿真时的错误问题,急!!!!

楼主(2007-12-15):
   我在用multisim10仿真自带样例时,出现这个错误 Error: C:DOCUME~1Az7olwLOCALS~1TEMP2.CIR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,好像是在生成网表时候的错误,请问是什么错误怎么解决?而且无论运行哪个仿真过程都会出现这个问题。谢谢各位。

网友A:
环境变量的问题吧

你的原因是没有设置一个环境变量,记住你的multisim安装路径,打开我的电脑,选择-属性-高级-环境变量,增加一个新的变量,名字就可以叫temp,值就是你安装的路径,看这样可以不?

楼主:
谢谢

谢谢您,我早已经解决了,就是那个问题。

网友B(2013-10-13):
请问klz770902,可以把你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说的详细一点吗?

网友C(2014-03-15):
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啊!我是win8系统,是不是系统问题,示例文件也不能仿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