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CPLD的全数字脉宽调制器的研究

楼主(2007-12-16):
基于CPLD的全数字脉宽调制器的研究
欢迎一起探讨
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12/200712168384603.pdf

楼主:
摘图

那么假设我需要生成100KHz的pwm信号,用于开关电源,占空比0-100%,步进1%,那么cpld的工作频率要多少呢?

网友A:
怎么着也得100KX100吧

网友B:

我担心的是,如图2,万一芯片受到外界干扰而导致T触发器状态发生改变,
这个改变会造成PWM的输出值反转。
由于电路不具备自恢复,所以这个错误会一直被延续,直到复位。

楼主:
T触发器状态发生改变也只应该有一个pwm 周期

一个pwm 周期后会归零

楼主:
继续顶

我用fpga 查rom表经过da 生成了正弦波。没有毛刺。
但是同是这个rom表,想经过1位da rc滤波生成的波形,比较难看。不大规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