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刚接触verilog,一段代码仿真错误

楼主(2007-12-20):
检测两个输入信号的上升沿,控制输出为高或者为低
module test(OpenA,CloseA,A_Output);
    input OpenA,CloseA;
    output A_Output;
    reg A_Output;

    always
        @(posedge OpenA or posedge CloseA) begin
            A_Output = 0;
       if(OpenA)      A_Output = 1;
       else if(CloseA)     A_Output = 0;
    end
endmodule

但仿真的结果跟预想的不同,请哪位高手帮我看下程序有什么问题。多谢!

网友A:
硬件的思考逻辑跟软件不同

比如软件要先初始化成0,再根据情况赋值
而硬件要直接给定赋值状况
你看下面的代码是不是跟你的意图是一致的

    always @(posedge OpenA or posedge CloseA)
    begin
           A_Output = OpenA;
    end

网友B:
我也初学,说说

初始赋值用
initial  A_Output = 0;

不知能否达到初始话。 时序仿真,用非阻塞赋值更好

网友C:
仿真后的波形

网友C:
仿真后的结果不是我想要的,不知怎么解决

网友D(2008-01-27):
楼住的意思

是不是这样:
module test(OpenA,CloseA,A_Output);
    input OpenA,CloseA;
    output A_Output;
   reg A_Output;

   always
        @(posedge OpenA or posedge CloseA)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if(OpenA)      A_Output = 1;
             else if(CloseA)     A_Output = 0;
           end

endmodule

网友E:
有冲突,如果 posedge OpenA 有效

前面有 A_Output = 0;
后面有 if(OpenA)      A_Output = 1;

A_Output到底是0还是1?

网友F:
4楼的,datain明明是四位的,你干什么只写三位啊

网友F:
再说楼主的问题

根据楼主所给的条件,做出的电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工作的

暂且不说电路不能工作的问题。
楼主说结果根预想不一样,那是一定的
试想如果在OpenA为1时来了一个CloseA的上升沿,这些输出应该变为0,可是楼主那样写,又如何变为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