询问 XCF02S 主串配置速率???

楼主(2008-01-03):
各位高手:
      1   我打算 FPGA用 SPARTAN 3 系列 xc3s400-PQ208, 配置芯片采用 XCF02S,,,,,现采用 主串 模式,,,,,,XCF02S的数据手册上描述 (Serial FPGA configuration interface (up to 33 MHz)),,,即该芯片串行配置速率可达到33M,,,,那么如果我FPGA 用的时钟是24 M   ,,,则,,,配置芯片的主串配置方式 下配置速率是多少????  是24M吗??? 还是可以在FPGA中可以设定???

      2  如果XCF02S的速率是 X M ;那么主串配置时间 是不是可以这样算啊??     T= 2Mbit/XM  (秒) + (一些初始化时间+复位时间)

谢谢

网友A:
re

1.XCF02S作为master时,它的时钟和FPGA的工作时钟没有关系,按33MHZ应该没问题的,如果偶尔配置失败的话可以选择二分频时钟16MHZ
2.差不多是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