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提高FPGA的速度

楼主(2008-01-03):
我现在用cyclone搞了个小模块,原打算速度跑到100M.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候编译没问题,但是有时候只能到98M.我只知道从优化逻辑和一些编译选项上入手:
比如:我把一个过程块(就是verilog的always块)两条语句掉换一下位置,速度就上去了,但是逻辑关系又错了.还有我根据手册把一些编译选项(speed优先等)选上,但是效果不明显.
请教大家的好方法!

网友A:
增加流水线

2楼说的有道理!

楼主:
谢谢两位.我已经把流水线深度增加到最大

不过我的问题是程序的问题,我后来把程序结构变了,改成one-hot状态机来实现逻辑,结果轻松跑111M以上

网友B:
天书也搞起这个来了?

扔了三年多了,全忘了。哈哈,
软件综合的时候,有些布线的约束设一下,可能会提高速度。比较麻烦。

网友C:
楼上说的有理

网友D:
还是看你的程序,CYCLONE200M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