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键盘输入并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程序 急~ 谢谢

楼主(2008-01-03):
   各位朋友,请帮忙设计个扫描键盘程序:要求输入最多2位十进制数,并用数码管显示,所输入的数字。 谢谢

网友A:
这都不知道啊,你使用什么单片机系统

   各位朋友,请帮忙设计个扫描键盘程序:要求输入最多2位十进制数,并用数码管显示,所输入的数字。 谢谢

网友B:
看你是用单片机还是CPLD了,单片机很容易实现。

CPLD的键盘消抖要做了,注意一下。
先搞清楚,自己要怎么做,用什么做,做成什么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