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FPGA上电启动

楼主(2008-01-04):
我用的是EP1K,很老的一款Altera的FPGA了。问题是:假如我把下载线接入,上电都能正常工作;假如不接下载线,则可能要重复上电若干次,FPGA才能启动。请问解决之道,谢谢!

楼主:
原因已查明,请问如何解决

原因是:接入下载电缆,下载电缆第四脚为2v左右,而该引脚跟电路板的+3.3v相连,故接入电缆后即使电路板不上电,整个电路板仍是带电的;而不接入电缆,整个电路板只有在上电之后才有电。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A:
是不是你的复位时序搞得不对?

网友B:
是不是没有烧写到存储器里?

网友C:
而不接入电缆,整个电路板只有在上电之后才有电

当然要这样了,不然哪里来的电,总不能你工作的时候还要到下载线那里取电吧.
我想应该是复位问题了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