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设计最优化的状态机(完整版)

楼主(2008-01-08):
找到一篇带图的,与大家共享!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1/20081817522154.rar

网友A(2009-08-07):
东西在哪呢?我怎么没看见??

网友B:
还带这样的。。。。。
00是好人啊~~

网友C:
非常不错。现在的状态机在高速设计时都用one-hot编码方式。 但是one-hot编码在代码里也有两种不同的书写,第一种就是采用上述的方法,还有一种如下面所示的编码方式:

always @ (*) begin
    ca本人 (1'b1) // synthesis parallel_case full_case
      cur_syncn[0]: begin end
      cur_syncn[1]: begin end
      cur_syncn[2]: begin end
      cur_syncn[3]: begin end
      cur_syncn[4]: begin end
   endcase
end

always @ (posedge clk) begin
   cur_syncn <= nxt_syncn;
end

后一种在很多书里面提到,综合后的速度应该比第一种更快一些,为什么?

网友D:
ca本人 (1'b1)
我晕。。真是无语

网友C:
不好意思,是case(1'b1). 非常抱歉

网友D:
我还以为连代码都被驴霸了

网友E(2009-12-29):
看来以前写的结构太乱了

网友F:
状态机的运行速度跟语法无关,跟对信号路径的理解有关,现在的FPGA报告的速度瓶颈都不在状态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