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SK调制

楼主(2008-01-09):
怎样用VHDL语言实现FSK调制电路?各位大侠帮帮忙!(需要源程序)

网友A:

还需要DA吧

网友B:
这么简单个问题还要源程序?

写一个分频器,数据为1或0时用不同的分频比,输出接滤波器就可以了

楼主:
谢谢各位,搞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