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ld的最高工作频率?

楼主(2008-01-10):
CPLD的最高工作频率可以到多少?
能到186M吗?

网友A:
查查Lattice的CPLD… 可能有接近300M的

网友B:
一般到不了这么高的频率

到100M都得精心设计才行

网友C:
18*M不会太辛苦

网友D(2008-02-24):
这个是和器件相关的,最好去看选定器件的特性表

网友E:
器件延迟时间决定最高频率

如7128SLC84-15,后面的15纳秒决定这个片子最高频率为66M

网友F(2008-03-26):
这得具体看你的代码的情况

这得具体看你的代码的情况,一般来说芯片所标称的最高的频率,是在芯片内部装有一个小的counter,然后测得速度。Lattice的XO系列CPLD可以达到275M

网友G:
10m左右再高逻辑就不灵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