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在verilog中两个敏感信号的检测

楼主(2008-01-13):
    刚学CPLD编程,问的幼稚敬请原谅:)
    问题如下:
    在一个时序逻辑电路中,我要用到两个敏感信号,一个要监测时钟信号CLK,要在CLK信号的上升沿锁存数据,该时钟信号频率为8M左右;另一个是HREF信号,要检测该信号的上升沿,该信号的上升沿表明器件可以输出数据。1、在用verilog编程时,我可以这样写吗?
always @(posedge CLK)
    always@(posedege HREF)
    .....
2、我在网上查到有一种方法是可以先保存HREF现在时刻的状态,根据下一时刻的状态来判断HREF的上升沿,但不知怎么实现,请大家指点下,谢谢!

网友A:
always 好象不能嵌套的

试试这样:

always @(posedege HREF)
   fHREF=1;        // fHREF做标志

always @(posedge CLK)
   begin
   ……
   if(HREF)
      begin
      ……
      fHREF=0;
      end
   end

楼主:
re awey

感谢awey,我试试:)

网友B(2008-02-20):
简单一点

always @(posedge clk)
  if(HREF)
    reg <= datain;

网友C:
楼上的办法比较符合习惯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