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IC单片机与MCS-51系列单片机的区别

楼主(2008-01-15):
基于PIC单片机与MCS-51系列单片机的区别,应该说有三个主要特点:

    (1)总线结构:MCS-51单片机的总线结构是冯-诺依曼型,计算机在同一个存储空间取指令和数据,两者不能同时进行;而PIC单片机的总线结构是哈佛结构,指令和数据空间是完全分开的,一个用于指令,一个用于数据,由于可以对程序和数据同时进行访问,所以提高了数据吞吐率。正因为在PIC单片机中采用了哈佛双总线结构,所以与常见的微控制器不同的一点是:程序和数据总线可以采用不同的宽度。数据总线都是8位的,但指令总线位数分别位12、14、16位。

    (2)流水线结构:MCS-51单片机的取指和执行采用单指令流水线结构,即取一条指令,执行完后再取下一条指令;而PIC的取指和执行采用双指令流水线结构,当一条指令被执行时,允许下一条指令同时被取出,这样就实现了单周期指令。

    (3)寄存器组:PIC单片机的所有寄存器,包括I/O口,定时器和程序计数器等都采用RAM结构形式,而且都只需要一个指令周期就可以完成访问和操作;而MCS-51单片机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周期才能改变寄存器的内容]

 相关链接:http://www.dzsc.com/data/html/2007-11-12/46870.html

网友A:
还不错

积累知识,谢谢共享!

网友B:
说的很好,谢谢!

我正准备学PIC单片机

网友C:
秋日死鱼?呵呵~

网友D:
PIC是3级总线吧

PIC是3级总线吧

网友E:
好像是说PIC比MCS51好哦.

是这意思吧.哈哈.

网友F:
51是通用型mcu,PIC往往是面向行业定制他的系列芯片

比如51的口线的驱动能力比较弱,那么在驱动光耦的时候,就需要加一级驱动芯片;
而PIC的一些型号就不需要
这样既降低了成本(器件+pcb),又增强了可靠性;

个人觉得:

1、51适合做批量不大的产品;
2、需要外扩总线的产品;但是现在需要外扩总线慢慢会让位给小arm;因为小arm内部的flash+RAM足够大,不需要外扩了;

但是51的低成本使得在低端应用还是很受欢迎的;
例如51+sja1000,就要比带can的小arm成本低;而且开发成本也低;

网友G:

感觉是那么回事````但是自己还是不能够确定```等看下书再说先```顶

网友H:
很简洁,学习中!

网友I:
LZ:先闹清楚何谓冯-诺依曼结构再发言。

网友J:
51和PIC

其实对用户来说什么样的体系结构并不重要,重要的使用上的方便:
1.PIC的IO驱动能力强
2.51的资源比较丰富--支持的力量

网友K:
支持15楼的同学

楼主基本上搞清楚了这两种结构,但好像没搞过51吧:)
否则也不会搞出这么大的笑话:)

网友L(2008-02-22):
……

楼主写的东西看到第一个分号就出错退出了……

网友M:
概念不清居然敢发贴

笑话

搞技术的是不是应该严谨一些,不懂就不要乱说

回去好好把书找出来翻一翻

网友N:
补充一点点

补充下:
PIC是精简指令集,强于控制,弱于算法。指令都是单周期的,效率比较高。
我曾用过PIC16F系列做交流电压采样,那个叫个惨不忍睹。不知道不用汇编改用PICC会不会好点。
PIC的外扩功能也不差,同一系列有很多不同的配置供选择的。不过51的普及性和低成本还是PIC比不了的。

网友O:
芯片选型

要选一个16位CPU芯片,要求ROM和FLASH 容量之和在40K以上,RAM 10K以上
望高手推荐一下!

网友P:
两个的结构是不一样的

51是普林斯顿结构
PIC是哈弗结构,而且是数据和地址都是哈弗结构

网友Q:
唉,严重误导新人,LZ总结的3点没一个是对的!

网友R(2008-03-29):
弱弱的问一下

问一下,在公用总线,且没有缓存的情况下,哈佛结构与冯·诺伊曼结构有什么区别

网友S:
MCS-51单片机

我现在正学MCS-51单片机
怎么觉得大家都学的好精啊
本人真是不得不佩服
以后还要靠它来谋生活啊

网友T:
以前没有接触过

网友U(2008-05-05):
那位有PIC的编程器.求购!!!!可烧录全系列的

网友V:
PIC

51不是冯诺依曼结构!ram和rom是独立的,只不过数据宽度是一样的。
8086才是冯诺依曼结构,靠分段区分ram和ro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