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关于JTAG_UART的问题

楼主(2008-01-18):
书上说,
用户可以直接通过API函数,来访问JTAG_UART,函数与标准C的打印命令一样.
那么用JTAG_UART时,
程序中printf("Hello"),最后结果在哪里查看啊?
刚学,大家帮忙,谢谢了...

网友A:
当然是你的CONSOLE里了,就在NIOS的下面那个窗口

楼主:
哦,还有

不好意思,后来我打发现...
不过我只能在ISS调试下,才显示;
在硬件调试时,就不行,倒是有很多警告,
我用的就是USB的下载线,它提示最好用B版本的.
是不这个原因啊?
高手指教..

楼主:
为什么?

为什么在板上调试时,就不能输出,
而且还死在那里.???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