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下,怎么设置仿真使输出显示的是电压波形?

楼主(2008-01-18):
请问做仿真时若要指定波形输出显示为电压形式,该如何设置?比如我做一个运放的应用电路,我要看输出 的电压波形(默认的输出 是电流!),该怎么设置呢?郁闷,找了老半天也找不到相应的设置项!而软件又没安装帮助文档!图书馆关于Cadece的书只有PCB设计的。

网友A(2008-02-24):
已经有一本书出了,叫《从实践中学习ORCAD》

网友B(2008-11-20):
在输出端加上电压探针不就行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