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ultisim2001的安装问题

楼主(2008-01-25):
下面是安装说明,可是提示老说序列号错误,我的同事安装成功过,可是到下面这括号这步(最后一步)就不行了

(它自带的注册机有点小问题,需要一点技巧来解决.
注册机有点问题:显示的号码一闪而过,来不及看清楚,解决方法进入msdos窗口,
把结果存成文本文件,然后打开就可以看到正确的注册号了.
直接在MS-DOS下就可以了。

假如注册机文件名为reg.exe或者reg.com,请在MSDOS窗口下输入
reg>>1.txt 注册后你会在reg.exe所在的路径下看到1.txt(文件名
称自己定),打开它就可以了。)

下面是安装说明

MULTISIM2001安装方法:

一:运行SETUP.EXE安装。在安装时,要重新启动计算机一次。

二:启动后在“开始>程序”中找到STARTUP项,运行后,继续进行安装,安装过程中,第一次要求输入“CODE"码时,
输入“PP-0411-48015-7464-32084"输入后,会提示"VALID SERIAL NUMBER FOR MULTISIM 2001 POWER-PRO."
按确定,又会出现一个“feature code”框,输入“FC-6424-04180-0044-13881”后,
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“取消”,一路确定即可完成安装。

三:1.运行VERILOG目录内的SETUP安装

    2.运行FPGA目录内的SETUP安装

    3.将CRACK目录内的LICMGR.DLL拷贝到WINDOWS系统的SYSTEM 目录内

    4.并将VERILOG安装目录内的同名文件删除

    5.将SILOS.LIC文件拷到VERILOG安装目录内覆盖原文件,并作如下编辑:

    6.将“COMPUTER_NAME”替换为你的机器名

    7.将“D:MULTISIMVERILOGPATH_TO_SIMUCAD.EXE”替换为你的
      实际安装路径。如此你便可以使用VERILOG了。

四:安装之后,运行MULTISIM2001,会要求输入“RELEASE CODE",不用着急,

    记下“SERIAL NUMBER"和“SIGNATURE NUMBER",
    使用CRACK目录内的注册器“MULTISIM KEYGEN.EXE"
    将刚才记下的两个号码分别填入后,
    即可得到"RELEASE CODE", 以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

五:接下来运行 database update目录中的几个文件,
    进行数据库合并即可。祝你成功!!

六:启动MULTISIM2001时候的注册码
    1:
     PP-0411-48015-7464-32084
    2:
     37506-86380
    3:的三个空格
     1975  2711  4842

网友A(2008-03-24):
是这个东西没做好,这是个DOS命令,把它再做做试试

(它自带的注册机有点小问题,需要一点技巧来解决.
注册机有点问题:显示的号码一闪而过,来不及看清楚,解决方法进入msdos窗口,
把结果存成文本文件,然后打开就可以看到正确的注册号了.
直接在MS-DOS下就可以了。

假如注册机文件名为reg.exe或者reg.com,请在MSDOS窗口下输入
reg>>1.txt 注册后你会在reg.exe所在的路径下看到1.txt(文件名
称自己定),打开它就可以了。)
也就是说第6步中输入的号是这个文件中的号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