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关于信号/变量赋值的问题

楼主(2008-01-26):
这两者有啥区别啊?
信号赋值时为什么有些不被赋值.直接执行离END PROCESS最近的那个呢?为什么不是顺序执行下来的?而有些被同步更新?

网友A:
真的是alice84?不错。。。

HDL是硬件描述语言,用于配置硬件的,与MCU的程序不同,不是循序执行的。

网友B:
你知道如何

使用一片74HC374做一个8bit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吗?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你理解硬件描述语言有些帮助。

网友C(2008-02-29):
信号在process中只能被赋值一次

信号在process中只能被赋值一次。当一个信号被多次赋值时,最后一个有效。

网友D:
信号在PROCESS内,最后一条对信号赋值起作用~因为信号赋值在实际系统中有个时间延时~后面赋了就把前面对同一信号的赋值给忽略了~
PROCESS内是顺序语句,PROCESS间是并行语句~并行语句间不存在这个问题~

网友E:
看来楼主把VHDL当C用啊.

每一本VHDL的书都会讲这个问题的.建议多细看一下书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