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CPLD或FPGA中如何做单稳态电路

楼主(2008-02-13):
在CPLD或FPGA中如何做单稳态电路:Max2中没有74121或74123单稳态电路,请教如何设计单稳态电路,RC元件可以外接,CPLD或FPGA可能是5V 或3.3V.
谢谢

网友A:
为何不换思路,用计数器控制?是否要可变的?这样一来

不如直接用普通单稳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