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关于FPGA/CPLD的入门学习(找不到专业CPLD版面只有暂时发这里

楼主(2008-02-15):
我想学FPGA/CPLD,看到淘宝上有卖CPLD开发板的,看入门级产品主要集中在两大类:
1. 基于EPM7128/ATF1508 (据说ATF1508可以擦10000次?)
2. 基于EPM240/570 (据说240/570只能擦100次?)

这样看来,是否应选ATF1508做为学习入门?其他还应该注意什么事项?
谢谢!

网友A:
如果是传统的易失性FPGA,就不怕擦坏

如果是CPLD,要选择擦除次数多的。建议用FPGA学习。

网友B:
没意思~

还不如学了语言自己做~

买个学习板根本就做不了多少实验~

网友C:
其实自己做一块板也是可以的

你联系一下芯片的代理商  他们可以提供给你一些资料  包括芯片的外围电路  其实这些东西也比较简单的

另外  开发板上带的几个试验本来也没啥意思   为啥叫开发板呢  所以关键还是你自己动脑筋  利用板上的硬件资源实现各种功能   另外开发板上都会带有扩展接口  也很方便自己连接更多的硬件资源

网友C:
另外EPM240应该是可以擦1000次左右吧

而且一片EPM240才13块左右  我汗  坏了自己买一片再焊上去不就行了  还可以顺便练一练焊接技术。。。

网友D(2008-03-24):
还好我有现成的实验箱,不要想这个问题

嘿嘿,公家的东西学习起来怎么没有积极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