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rtex-5 的I/O怎么实现1.25 Gb/s的LVDS输出?

楼主(2008-02-16):
 Virtex-5 的I/O怎么实现1.25 Gb/s的LVDS输出?

Virtex-5 数据手册上说
Extremely high-performance
         - Up to 800 Mb/s HSTL and SSTL (on all single-ended I/Os)
         - Up to 1.25 Gb/s LVDS (on all differential I/O pairs )

但是Virtex-5内部时钟最大也才支持550MHz, 即使是差分,怎么实现1.25G, 这里面有什么技术问题,请那位兄弟解答一下。 Thanks

网友A:
这个要用serdes或者QDR部件,使用4相时钟

实际时钟只有300多MHz

网友B(2008-05-12):
应该使用32BIT宽的数据来做,否则做不到如此高速度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