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7128锁存器输出控制

楼主(2008-02-25):
第一次用MAX7128S-TC100,逻辑中配置了若干个寄存器,不知怎地芯片在关闭引脚开漏设置的情况下,高电平输出只有3.8V左右(VCCIO=VCCIN=5V),驱动模拟开关的切换都不可靠,而低电平输出则正常,那位DX熟悉这种芯片,请赐教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