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ILINX ise .UCF文件问题

楼主(2008-02-26):
咨询高手:
   由于开始 是 手工 编写 约束文件(EDIT CONSTRAINTS)  ,,,后来又用ASSIGN PACKAGE PINS  指定了一次,,,  回头打开  UCF文件(TEXT),,发现出现总线 重叠 指定.......不过名字 有 "()" 和 "<>"之分

具体信息如下:

#Spartan III
#Clock and Reset signals:
#DRAM ADDRESS BUS:
NET "ARM_ADDR(0)"        LOC = "P64"  ;
NET "ARM_ADDR(1)"        LOC = "P65"  ;
NET "ARM_ADDR(2)"        LOC = "P67"  ;
NET "ARM_ADDR(3)"        LOC = "P68"  ;
NET "ARM_ADD(0)"        LOC = "P71"  ;
NET "ARM_ADD(1)"        LOC = "P72"  ;
NET "ARM_ADD(2)"        LOC = "P74"  ;
NET "ARM_ADD(3)"        LOC = "P78"  ;

#DARAM DATA BUS:
NET "ARM_DATA(0)"        LOC = "P115"  ;
NET "ARM_DATA(1)"        LOC = "P116"  ;
NET "ARM_DATA(2)"        LOC = "P117 " ;
NET "ARM_DATA(3)"        LOC = "P119"  ;
NET "ARM_DATA(4)"        LOC = "P120"  ;
NET "ARM_DATA(5)"        LOC = "P122"  ;
NET "ARM_DATA(6)"        LOC = "P123"  ;
NET "ARM_DATA(7)"        LOC = "P124"  ;
NET "ARM_DATA(8)"        LOC = "P125"  ;
NET "ARM_DATA(9)"        LOC = "P126"  ;
NET "ARM_DATA(10)"    LOC = "P128"  ;
NET "ARM_DATA(11)"    LOC = "P130"  ;
NET "ARM_DATA(12)"    LOC = "P131"  ;
NET "ARM_DATA(13)"    LOC = "P132"  ;
NET "ARM_DATA(14)"    LOC = "P133"  ;
NET "ARM_DATA(15)"    LOC = "P135"  ;

#PACE: Start of Constraints generated by PACE

#PACE: Start of PACE I/O Pin Assignments
NET "ARM_ADD<0>"  LOC = "P71"  ;
NET "ARM_ADD<1>"  LOC = "P72"  ;
NET "ARM_ADD<2>"  LOC = "P74"  ;
NET "ARM_ADD<3>"  LOC = "P78"  ;
NET "ARM_ADDR<0>"  LOC = "P64"  ;
NET "ARM_ADDR<1>"  LOC = "P65"  ;
NET "ARM_ADDR<2>"  LOC = "P67"  ;
NET "ARM_ADDR<3>"  LOC = "P68"  ;
NET "ARM_CS_N"  LOC = "P147"  ;
NET "ARM_DATA<0>"  LOC = "P115"  ;
NET "ARM_DATA<10>"  LOC = "P128"  ;
NET "ARM_DATA<11>"  LOC = "P130"  ;
NET "ARM_DATA<12>"  LOC = "P131"  ;
NET "ARM_DATA<13>"  LOC = "P132"  ;
NET "ARM_DATA<14>"  LOC = "P133"  ;
NET "ARM_DATA<15>"  LOC = "P135"  ;
NET "ARM_DATA<1>"  LOC = "P116"  ;
NET "ARM_DATA<2>"  LOC = "P117"  ;
NET "ARM_DATA<3>"  LOC = "P119"  ;
NET "ARM_DATA<4>"  LOC = "P120"  ;
NET "ARM_DATA<5>"  LOC = "P122"  ;
NET "ARM_DATA<6>"  LOC = "P123"  ;
NET "ARM_DATA<7>"  LOC = "P124"  ;
NET "ARM_DATA<8>"  LOC = "P125"  ;
NET "ARM_DATA<9>"  LOC = "P126"  ;

#DRAM CONTROL SIGNAL:
NET "ARM_OE_N"  LOC = "P149"  ;
NET "ARM_WE_N"  LOC = "P148"  ;
NET "clock"  LOC = "P76"  ;
NET "led"  LOC = "P162"  ; #p24->p162

NET "line_a"  LOC = "P137"  ;
NET "line_b"  LOC = "P140"  ;
NET "reset"  LOC = "p46" | PULLDOWN ;
NET "ssf"  LOC = "P138"  ;
NET "ttxd"  LOC = "P139"  ;

#PACE: Start of PACE Area Constraints

#PACE: Start of PACE Prohibit Constraints

#PACE: End of Constraints generated by PACE

网友A:
删除以前的重新在锁定一次

或者是删除以前的手工输入的部分即可

网友A:
补充一句,还得重新综合编译一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