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ilog 语言 不同数制间的转换?

楼主(2008-02-27):
请教:
    在 VHDL 语言中  有 像 conv_integer  等  不同数制间转换的函数....  请问 在 VERILOG 中 函数是什么啊??

网友A:
verilog不需要转化

直接使用就可以了
inteter a;
wire [7:0] b;

可以assign a=b;
也可以 assign b=a;

网友B:
问一下楼上的

整型变量有什么作用呢?它是可综合类型的么?
学到现在也没用过integer ...

网友C(2008-04-16):
integer不会被综合成硬件,会被优化掉的

altera的quartusII支持有符号数据类型的,例如:
signed reg testreg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