**

楼主(2008-03-04):
电路设计过程中电阻 电容应该怎样去选择?有没有什么方法或思路?哪位高手给指教指教?谢谢!!!!

网友A:
这个要讲起来

几天几夜都讲不完啊.

大概一点就是:
对电阻,如无精密的要求,找个大概阻值的就行.
对电容,看你要它在电路中起的作用来定吧.

网友B:
不知从何救起。。。。

网友C:
呵呵,不得救了!

楼主:

什么叫不得救了,按还是个学生,老师在这方面的知识就没讲过,只有请教高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