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LD实现小键盘扫描如何实现按键弹起的判断和去抖动?

楼主(2008-03-08):
CPLD实现小键盘扫描如何实现按键弹起的判断和去抖动?  没想出来好办法  大家是怎么做的呢?

网友A:
随便说说

module Scan_key(pReset,scan_clk,scan_port,key_status);
  parameter Buff_WIDTH = 8; //缓冲区深度
  input pReset; //复位信号
  input scan_clk; //扫描时钟
  input scan_port; //扫描端口
  output key_status; //消抖后的键状态

  reg key_status;

  reg [Buff_WIDTH-1:0]key_buff; //消抖缓冲区

  always @(posedge pReset or posedge scan_clk)
    begin
      if(pReset) //复位状态
        begin
    key_buff = 0;
        end
      else //扫描状态
        begin
    key_buff = {key_buff[Buff_WIDTH-1:1],scan_port};
         //填入新扫描数据
        end
    end

  always @(key_buff)
    begin
      if(key_buff == {Buff_WIDTH{0}}) //全部为0
        key_status = 0;
      else if(key_buff == {Buff_WIDTH{1}}) //全部为1
        key_status = 1;
     else
       key_status = key_status;
    end

endmodule

网友B:
硬件去抖好

软件去抖有时候起不到作用,因为CPLD有时候太快了

网友C(2008-04-08):
很简单的问题

用个555做个1k的时钟,然后用分频,用分频的频率去采集不就可以去抖动。这个最简单。没有你写的那么复杂。

网友D:
数字滤波。

网友E:
去抖的硬件电路

没有这么复杂大家可以看一下以前没有软件去抖的硬件电路,好像是一个RS触发器。4,6年前用FPGA实现过。不会象前面几位说得那么复杂

网友F:
低速多次采样比较就可以了吧

应该没啥难度